B460进水,不加电,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12-04-15):
我的班子是独显的,板号是LA46 09911-1M,51123的8脚有3.3,  17脚也有5V,但是EC的46脚的电压只有2.5,我把EC下掉,51123的5V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EC坏了吗?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

网友:
先把板子洗干净,重点查io和主供电外围电路

网友:
如果其它都正常的话那就是EC BIOS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