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当年的年卡GTX260拆了清灰,实测温度不错

楼主(2012-04-15):
温度好好多了

P55的主板,玩游戏的时候用鲁大妈看主板,硬盘居然温度奇高,玩游戏满载时显卡83,主板也跟着涨。拆开机箱,发现SB就在显卡下面(长期受高温下去虚悍了,幸好我平时少玩游戏。)硬盘也在隔离,显然是显卡巨大热量引起周围的SB、硬盘也随之升高,在玩游戏时摸一摸,妈啊,荡啊

巨大散热铁

网友:
这个配置不错

网友:
这种显卡要是因为散热太沉导致板子变形花屏的话,就需要值珠,很麻烦!!

网友:
好显卡,今天我刚好接到两块这种类型的显卡,一块不显V星GTS8800,一块华硕GTS8800,板块设计和你的差不多,GPU都是一大块散热,像AMD的CPU,就是不明白旁边那块小一些的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NVIO芯片 信号输出~~!

网友:
比我的GTS250霸气多了 ·

网友:
修这卡,拆半个多钟GPU才下来!

网友:
会成这样,早就应该扫了.

网友:
这卡是挺牛的,速度一定不错!

网友:
同意楼8

网友:
是该清清灰尘了

网友:
拆GPU干嘛,我直接加焊 OK

网友:
看着不错  很强  建议楼主以后经常清理你的机器吧

网友:
显卡在当年确实挺高了。现在灰尘也确实够多了

网友:
我就喜欢这样的显卡,但是没钱啊,谁能卖给我个坏的啊?

我也要

网友:
    自己改装一下散热吧...  别让好显卡受热了!  整个铜的散热片,主板还要放在机箱里面吗? 挂出来吧,风扇上给力的....

网友:
机箱也加个排风扇呢,整体散热。

网友:
这显卡哪有这么容易坏的,散热条件好的话,随便用个三五年都不坏

网友:
不錯呀,好久也搞塊來玩玩

网友:
热管散热 比铝散热要好

网友:
散热片太重了

网友:
这显卡玩起来一定很爽吧 散热片跟空调散热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