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67a 六分屏

楼主(2012-04-15):
联想旭日467a 六分屏  来时有修过的痕迹     重植后故障依旧   更换显卡芯片后还是六分屏    没思路了    求大虾们指点迷津

网友:
看有没有显卡到显存间的断线。没有的话,换显存看看。前提你的屏线和屏是OK

网友:
说的对

网友:
这个换屏试过没

网友:
外接怎么样

网友:
先确保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存有问题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把显存全换了

网友:
外接看看,换新的显卡咯

网友(点评):
这款机型有点特殊 显卡和显存之间RAS#-CAS#-RFU开路以及DQx虚焊时外接没有显示哦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不要乱动别的。

网友:
显卡没弄好吧 这个机器也是通病了

网友:
显卡没搞好吧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是呀 看看显存好么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存容易坏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 机子   也有个怪毛病    我上次 也修了台这机子  也是一样的故障 想都没想就干显卡  干完还是一样 结果换块屏  就好了   晕死 !

网友:
今天刚刚修到一款这样的机子。
看看图片---不过安装上去了又懒得下。
是这款机子吧

网友:
前天有个联想也是4分屏 换显卡 解决

网友:
这款机子六分屏故障元件判断有个小经验
“标准”的“对称轴”的一般重做显卡即可
“标准”的“非对称轴”更换显存
“标准”的“对称轴”或者“非对称轴”带“毛刺”的需要判断一下显卡和显存芯片,当然一般情况下屏码片虚焊较多。
呵呵  经验之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