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显示器12v转5v的管子坏了 。

楼主(2012-04-15):
联想17显示器12V转5v的管子坏了 它用的是.8050sd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拆的。找了很多料板都没有
手里没这样的芯片 要怎么解决啊。 有没什么代用的

网友:
找个7805试一下

网友:
在分几根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2576S 8050SD 1506-50可以互换 稳压5V

用了 。7805 代用后 可以通电 。 就是插上屏线后,就没电了 。电压被拉低了 。

网友:
7805电流太小了吧,还是按五楼说的,找找LM2576S。8050SD,

网友:
有卖12V转5V的板,买个按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东西淘宝里太多了,不值钱

网友:
应该2576可以改吧。

网友:
TAOBAO上买应该不贵吧

网友:
报废的通用驱动板上直接把12V/5V电路部分裁剪下来就行了

网友:
那里都有卖的12V转5V的小板,2元就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