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一点一点下降怎么查?

楼主(2012-04-15):
今天碰到一个本子,发现上电以后再拔掉电源,主供电的电压一点一点往下降,降到0.3V左右停住,怀疑电容,单是主供电的电容太多了,都换的话,可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谁有什么好办法,能判断出来哪的问题呢?

网友:
对照图纸找啊

网友:
赵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不知楼主所谓何事啊。。。请教问题也需要搞些专业术语啊,你表达的俺都看不懂。。。什么故障?

网友:
弄待机咯,IO跟SB值得怀疑

网友:
如果电容漏电待机会高的,量下控制信号上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