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不开鸡

楼主(2012-04-15):
下午知道4点的时候,来了个戴尔售后的家伙,拿来一台机器说是短路的,我一接电源,果然大短路,于是用烧鸡法,慢慢缩小故障范围。最终确定,招到原因是一个电容击穿了短路,好了,本来以为到此结束,没想到,我接上电源后一看,不触发了,于是我找到图纸,找啊找啊,查啊查啊,戴尔的时序,+3valw和+5valw是待机就有的,但是这个板子没有3,5V,于是我又找啊找啊,查啊查啊,最终找到电源适配器经过第一个保护隔离管之后,居然变成了13.5V,仔细想了下,不对啊,应该是19V的啊,问题找到了,13.5V的电压不够,经过第2个保护隔离管后输入给电源管理芯片的主供电VCC太低,导致电源管理芯片不能正常工作,3,5V无法正常产生,于是把第一个保护隔离管,U46,D和S极强制导通后,3,5V正常发出,按开机键,正常触发亮机,好了,接下来就是找到到底是哪里不良引起的,电源适配器的电压经过U46后变成13V的,于是找G极的条件,满足正常,后极负载无短路,正常,排除了其他地方拉低此处电压的可能性后,既然这样,那就可能是MOS管本身不良引起管子不能完全导通,于是找了个P沟道的MOS管换上去后,量了下,哎,19V导通了,3,5V也正常发出,按开机键,顺利触发,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然后老板在我旁边坐着,我又不能闲着,于是拿出个客户的MP5在那瞎捣鼓,捣鼓啊捣鼓啊,就到了下班的时间了,好,收工下班

网友:
收工下班,快下班了,有点匆忙,写的很乱,图纸也没上传,下次吧

网友:
  小心你老板看到哈哈。

网友:
嘿,,你那还啥都修的呀

网友:
哈哈!老板看到了!

网友:
把图纸上给我们看就好了

网友:
什么都会修!厉害,楼主

网友:
思路很清晰的 呵呵 不错

网友:
lz真会误导人 看自己的主题啊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