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显示器电源板轻短路维修思路!

楼主(2012-04-15):
今天接到一显示器,拿过来通电,发现电脑源指示灯亮一下就迅速灭了,拆开后电脑源板通电,能听开嗒、嗒、嗒...的响声,量5V输出在4V-5V之间跳变,12V正常,所用的电源芯片是 LD7575PS .发现在第8角的电压在45-330V间跳变,光藕这里也是1-3V跳变,换过电源芯片了,情况一样,最后是换整个电源高压一体板解决的,但还是很想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也没修成功,记得师傅说有这样的声音就是板子上有短路,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求各位支个招!

网友:
反馈问题换下光耦,要不就是空汗

网友A:
是前置的47UF/50V的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前置的47UF/50V的电容坏了。

按楼上、
的说法你换个试试看

网友:
检查LD7575PS 6 脚供电的47uf50v电容,二极管和电阻(如果有).因为你已经换了LD7575PS,这个故障应该VCC端电压不够所致.

网友:
电源板5V或者12V电压跳变一般都是光耦,电源IC,电源IC附近那个47UF50V电容,还有431引起的,更换这几个元器件一般就能好,主要是自己要判断哪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
LZ。。。。是不是高压包损坏。。。有结果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