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Intel 865P主板,反复跑22 25 28,求解?

楼主(2012-04-15):
我有一块INTEL 865P的主板,上电之后反复跑几次22 25 28,之后就停在28,我测了APG接口,VDDQ1。5V,供电,12V 5V 3.3V,时钟1.5v,复位3.3v,还有AD对地值一致,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多谢了。
主板
Intel

网友:
内存不过啊兄弟 换换内存吧

网友:
得看是什么bios了,看你这个应该是award的,那么应该是显卡或者北桥的问题,先换显卡,然后加焊北桥

网友:
先查DDR25V-MCH、A20M、SMRCOMPYPU等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像是不过显卡啊。。

网友:
跑了25,我以为过了内存,所以才去查那个VGA接口的,看来真的很可能是桥的问题了。我再测一下看看。

网友:
内存不过,换条试试看
同意楼主:
5.0
kuangbiao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19):
我也有个这故障的板子,联想的,开始不跑码,测了哈待机3VSB偏低把网卡取了OK了,结果反复跑25,人都搞疯了,不知道如何整了,内存换了N根,内存的AD线这些全部打值都正常。不知如何着手了。楼主你修好没挖。

网友:
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