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晶冠 美格 方正 同方 海尔 17液晶 驱动板 200-100-TSUMI

楼主(2012-04-15):
求这个BIOS程式。主芯片TSUM56AK-LF

这个是DVI-I的接口线。
故障是DOS不黑屏,WINXP下黒屏!
100分给你!

网友(点评):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我以前也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24存储器数据擦了再装上试试。

网友:
故障说清楚啊:黑屏是像高压板坏的那样,还是自己黑了,又好了,如此反复!

网友:
没看懂,怎么标题写了那么多型号???

网友(点评):
EMC生产的,其它为贴牌

网友:
把24块清空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谢谢楼主又让多学了一招

网友:
你发的图是你机器的,还是网上找的,,我看芯片是TSUM16的,,不是TSUM56。。所以不可能会有DVI接口,,,

网友:
这个是方屏的吧,,

网友A:
不是程序的 问题。你把电源板上的电容都换了吧。还是有PMW供电的47UF 50V的小电容。还不行的话看一下驱动板上的3.3V的三端稳压管会不会不良。这些都试了还不行的话要试试灯管了。这机子高压坏的不多。

如果好了。记得那100分哦。

网友:
像这样的BIOS程序。没有官方的 好像一般大家都不太会有。我一般显示器驱动板坏了。只能在网上订 我不太喜欢改通用的 到时候按键与主菜单程序都不一样 不好看

客服都是经过培训的,学过保密手则的。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都属于公司机密,服务手册,固件肯定不会外渫的。
网购一块原装驱动板,然后把程序读出来分享还能把你手上那个修好做备用,你举数得呀,到时候哪位再用到这个程序你收150,投资是要回报的嘛。呵呵

网友:
问题有点怪了,黑屏。DOS下没有,进系统后黑。不光查显示器问题,黑屏时你能听到主机进系统的声音吗?没有你检测下主机后在修屏。如果是屏,查供电、加焊主芯片、重新写入程序。

网友:
照我看是你的电脑有问题吧

网友:
什么程序这么难找,直接换一块通用板不行吗。

网友(点评):
哈。。。。你不懂

网友:
现在通用的很多,遍地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程序的 问题。你把电源板上的电容都换了吧。还是有PMW供电的47UF 50V的小电容。还不行的话看一下驱动板 ...

兄弟 修驱动板不少嘛! 这些毛病都遇到过啊  还有VGA旁边的小三级管也爱坏 型号A7W

网友:
江朗才尽,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