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复硬盘的坏道和色块

楼主(2012-04-15):
     最近硬盘涨价,手里有几块旧盘,不过有坏道和色块,绿色黄色的那种,请教兄弟们,咋么能把他消除?

网友:
用MHDD擦了,不过效果没有pc3000好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  用mhdd  在检硬盘途中  按下暂停(esc) 在输入erase  在按提示输入0  回车 在随意输入一个大于一的数字(最好是在最后的磁道上)按回车  等待结束或者中途暂停都可以   但是最主要的是用erase是重写硬盘的所有磁道  所以数据是恢复不了的   在弄之前备份好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就是mhdd只能擦除灰色以下的         X一下属于物理坏道 mhdd就没有办法了
并不是只有mhdd没有办法  是都没有办法

网友:
提问的时候,不说什么盘,什么型号等,只能说一些平常通用的方法,那就是MHDD擦除。

网友:
哪儿 PC3000的工具?

网友:
PC3000
是什么

网友:
MHDD 有时候效果并不是特别好的 我的硬盘有绿块 也弄不掉

网友:
MHDD配合pc3000等专业工具,效果好些,最直接的办法是开自校准!

网友:
最好说明一下什么牌的盘

网友:
我又一块 三星的320 笔记本 MHDD 扫描 大面积 红绿 擦除也美用必须要用 PC 3000 做自校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