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LED显示器

楼主(2012-04-15):
现在的主流LED显示器。愿意坏么。LCD可以换高压板,驱动板。灯管之类的,请问谁修过LED显示器。有修过的说说都修什么,什么?????

网友:
LED 也有升压板。和 LCD 差不太多,以后坏的多了,修的多了 就习惯了

网友A:
恩  LED 的损坏几率是很低的,因为他不像LCD灯管啊,高压板发热量大,LED几乎不发热,寿命也长,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坏掉的,顶多按键能坏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LED 的损坏几率是很低的,因为他不像LCD灯管啊,高压板发热量大,LED几乎不发热,寿命也长,所以一般情 ...

包括现在的主板都很少坏啊。尤其3代内存的。坏的太少了。。

网友:
LED不发热...这是不可能...LED的显示器.你隔着外壳..都能摸到.屏的灯条是放在哪一边的.. 只不过LED灯条上的LED颗粒不容易坏...

网友:
LED灯条和升压板发热也是很厉害的。现在的LED的显示器和LCD的电源和驱动板都是一样的,升压板也有通用的,比LCD的还便宜点

网友:
修LED和LCD基本是一样的,有升压板,解码板。背光灯。那个坏了可以换那一块。

网友:
上次修一个客户把外壳摔坏,屏还没坏,就是led接口断线了,接上就好了。

网友:
你们怎么这么坏,盼着别人的电脑坏

Yy.
呵呵,不坏的话我们做维修的哪来生意啊

网友:
Led的还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