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GA简易升级 (把上风枪加热变为自动温控)

楼主(2012-04-15):
只需增加一个温控仪,用温控仪去通断风枪的停机干簧管,就能实现自动控温,升级好处:不易爆桥,可提高一点成功率.

如果控制变化太快,方法二电磁铁型,可能会失败.如果采用上下限温控仪是否会更好用?

补充内容 (2012-4-16 19:13):
大家反应,温度曲线可能是锯齿波,大家讨论是否用温控去控制调温电位器,不停温,改为自动降温,曲线是否能平点?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还是没专业的成功率高吧?

网友:
接在哪里

网友:
这个温度不是一下冷一下热的。很不稳定啊

网友(点评):
我暂无温控,谁来实验一下,看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好久去改一个看看

网友:
回2楼,机型不同接法不同,看干簧管是常开还是常闭,安泰信868a黄兰并联接出,短路为停机.以就是温度到时,温控闭合停机.

注意:接出线可能有电,手别摸线头.

网友:
花好大心思噢!搞这个都能修好几台机了

网友:
这个风抢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
风枪风速方面 应该不行吧

网友:
我是说温度到设定点的时候风枪切换,加热丝不加热了吹冷风,一下温度就掉很多,然后温度不够又加热温度一下又起来。温度浮动很大

吹出的并不是想象的冷风,变化快可能是事实,其实重点是温控里的继电器起动频率问题,如太快,可把继电器换成单向可控硅来解决.谁知道专业BGA是怎样控温的,只要有原理,一定就有破解的方法.

网友:
嘿嘿 以前我的师傅自己做了一个 老好用了 就是有胶的不好弄 一般不敢使劲弄

网友:
你这个基本上行不通,按你的这种设计,实际加热的曲线可能是一堆锯齿波!

BGA温控中的关键是PID,这种算法控制温度不是你想像的:到了温度就断开、温度降低后就接通这么简单。
你百度一下这个概念再去研究吧。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只要有PID的温控器曲线就会平滑点

网友(点评):
版主能否这样改,温控不控制磁开关,转去控制调温电位器,(改电位器参数)只是降温,温度曲线是否可变平滑点?

网友:
风枪不是有自动恒温的吗?实在不行就在风口旁边加个热电阻,用温控器控制风枪。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这都能想出来?

网友:
这样改,效果一样的。
如果想节省成本,可以考虑用时间继电器,去控制由分档电阻(相当于调节温度用的电位器)器,以前论坛有人尝试过。
但总的来说,没有PID算法的控制,曲线基本上惨不忍睹。
你可以用温度曲线控制软件,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
你们用风枪就可以把BGA取下来,再装上去?牛人呀

网友(点评):
有下加热的,这里只是在讲芯片处的温度自动控制.(芯片温度)

网友:
用开关方式想做出平滑的温度曲线就是做梦,除非是直流发热驱动才有可能

网友(点评):
平滑之说,真的是决定因数吗?试问热风枪,它平滑吗?它的控温原理是什么?如说它平滑,把温感移出来使用,不是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吗?

网友(2012-05-23):
有点难度哦~~~~~~~~~~~

网友:
本身就是恒温的吧,你要多少度就调多少度。不过这种风力真小,调到最大也没什么风,LZ的风嘴自己做的吗,别的用上去我估计更没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