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SE 开机转一下停再开可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2-04-15):
asus P5QL SE 开机转一下停再开可开机但是也是转一下就停,把P4头拨掉也会。把CPU拿掉,不放CPU,就没有转一下停。一般把P4头拨掉的话还会,一般MOS管是没有烧的,结果量了的确是MOS管没有坏。。。
        奇怪啊。为什么放CPU才会有这样的故障,不放CPU都不会呢。。。如果是5V,或者3。3V ,12V有短路的话,应该不放CPU也会一样有故障的。。但是不放CPU就不会的话,其实上就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不放CPU时去量测其他所有电压都正常。。。其他电压一切正常。。。。好奇怪。。。。。所以就把问题锁定在CPU那一块了。。
首先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CPU供电有没有出来,,发现转一下停时发现没有CPU供电出来,,,没有CPU供电就按没有CPU供电的思路去查。。。。CPU供电是一个AP-BD(其实是一个RT8800),打开PDF ,,去查他的条件。。。
4脚DVD正常,再查16脚VDD是瞬间电压出来,,没有电压马上就打一下阻抗,结果发现是0,肯定是短路了。。。。问题找到了。。就去解决问题。。。。把RT8800的那一边断开还是短路,,再跑线路,,,最后结果发现去到BD-BD这个芯片,这个芯片是P4头附近的。。再把问题细小了。。。要不就是这个芯片坏了,要不就是他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外围查过没有问题,就把BD-BD拆掉了,不会短路。。更换上一个顺利跑码。。。维修完毕!!!!

网友:
不是短路吧。

网友:
受到警告 2#

网友:
en 恩恩。。。。。。。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龙爱英 -5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豪仔电脑维修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配件好找吗?

网友:
新型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方法

网友A:
我是新手,问一个低级的问题DVD是什么?怎么样才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问一个低级的问题DVD是什么?怎么样才算正常?

DVD
The pin is defined as a programmable power UVLO
detection input. Trip threshold = 0.8V at VDVD rising.

DVD
作为可编程电源UVLO引脚定义
检测输入。旅游的门槛,在VDVD= 0.8V上升。

网友:
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分析的不错!

网友:
常见,的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D
The pin is defined as a programmable power UVLO
detection input. Trip threshold = 0.8V at VD ...

你就直接给他说是开启信号,就完了,还搞那么复杂,晕死,

网友:
学习,思路清晰呀。

龙爱英 -5 严禁灌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學習了,我要進步呀

龙爱英 -5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啊,思路不错~!

龙爱英 -5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设备齐全,思路明确,

龙爱英 -5 严禁灌水
fxl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思路。

龙爱英 -5
fxl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什么时候我有这么清晰的思路就好的。

fxl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跑线路麻烦,一般如果是CPU部分出问题,我就直接干供电IC,没办法技术不行啊,看什么时候去迅维进修啦

网友:
学习汪下,谢谢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