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板子PS2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2-04-15):
       今天接了个机子键盘鼠标不能用,换上自己的不能用,拆机, 测有5V供电正常,版号,GEFORCE6100SM-MV:1.0.   四个信号通过L22.23.24.25直接到IO.  测电感没问题,想换IO, 但是没有相同型号的, IO型号IT8726F-S.  朋友们谁修过, 用什么型号可以替换啊。

网友:
自己顶下,朋友们来看看哈,。

网友:
不能代换。。。。

网友:
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供电,电感二极体,你都看了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那个上拉排阻,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I/O了,南桥也会引起PS/2不能用哟,再细细查查

网友:
得同型号代换吧。。。。

网友:
ps电路中的排阻拿掉试试

网友:
换个USB的能用不,要不叫他用USB的吧。

网友:
买个USB转PS2的接口 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