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电阻的单位换算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4-15):
新人求助  电阻的单位换算 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基本单位欧姆(Ω)
常用单位有兆欧(MΩ) 千欧(KΩ)
1MΩ=1000KΩ=1000000Ω
以前多采用直接表示方法 贴片电阻采用科学计数法 如223=22×10的3次方=22000Ω=22kΩ
更多的是采用色环表示 分别是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金银 代表1234567890 1/10 1/100
如红红红 就是222=22×10的2次方=2200Ω=2.2kΩ  红红金=22×1/10=2.2Ω 棕灰银=18×1/100=0.18Ω
你这种的网的多得很,自己动手查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到初学者栏目去混一段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