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way z07几遍BGA造成掉电故障

楼主(2012-04-15):
一台Gatway z07笔记本,同行送修,故障是加不了加卡驱动,上显卡驱动就蓝屏。同行做了N个系统,无果到我这来了,拆机直视216LQAVA12FG集显北桥芯片被焊过了,表面看去很脏。想挣点钱,也想省麻烦,就告诉哥们集显的北桥有问题,最好直接换,结果哥们说报不上价,于是我就给修了,用了两星期,又拿回来了,没办法,强烈要求换北桥,终于加200块换了片北桥芯片。刚开始换好芯片 烤机一个多小时,没问题,我就没管它,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机器黑屏了,以为屏保,因为风扇在转指示灯还亮着,我用手披拉触摸板,打键盘,就是没反应,没法直接强关机,再开机,只听风扇转一下就掉电。。。。。。晕了,拆吧遇到难题了。内心伴随忐忑拆开好一通反复测试,好一通细查慢看,一看北桥附近的原器件,发黄的一块。是有原件被烤不良了。这样瞎查怕花长时间,于是上论坛查贴,发现有一仁兄的贴子问题跟这个很近,于是按我的猜想,在北桥附近找到一个2。5V的大电感PL10,旁边PC59电容我很是怀疑,于是在IBM T4机器上找一类似电容换之,故障排除! 只是维修经验,坛里的兄弟们可以随便拍砖

网友:
最好发个图看看哦。

网友:
哪个电感旁的电容有图没?

网友:
没图啦,机器修完两天后才想起发帖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