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更换南桥以后会自动触发 电流0.8A不显示!求救中

楼主(2012-04-15):
IBM R400更换南桥以后会自动触发,不管插不插COMS电池都会自动触发 电流0.8A不显示,拔掉内存和插上内存电流都一样!BIOS刷了好几个都一样!CPU和内存已经确定没有问题。内存上没有波形,大家帮帮忙,是什么问题哦!为什么会通电自动触发哦到底哪里坏了哦!

网友:
你这样这么和你说啊,CPU 复位有了吗?电流是跳动的吗?

网友:
估计你做桥的时候弄到显卡或者RTC电路 检查一下 应该CPU没有复位。IBM一般取了CMOS电池都会通电触发 。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显示就不要再看电流了,应该查清楚每个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怀疑不是触发    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南桥没做好吧。。

网友:
南桥已经换了3个了!RTC晶振和电容已经更换过,CPU复位1.05正常!通电0.4然后跳到0.8就不动了哦!准备换北桥了

网友:
仔细看一下南桥附近有没有掉件

网友:
R400内置电池拨下来自动触发上电是正常的!我试过好板拨了内置电池自动触发上电重复三次然才开机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