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60 板号M87通电自动掉电!CPU电感对地阻值0

楼主(2012-04-15):
苹果A1260 板号M87通电自动掉电!CPU电感对地阻值0 没有CPU电压,请问T9300的CPU   这个对地阻值0欧正常吗!高手帮忙哦!我已经拆了所有管子和滤波电容 测量CPU电感还是0欧!

网友:
不正常。。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嘛。

网友:
对地0肯定不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还是内存没过引起的

网友:
cpu烧了,换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