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Z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2-04-15):
待机是0.2 无3v和5V 按开机没有反应  找不到图纸

网友(点评):
查看进水部位,锁定故障范围,检测保护隔离电路,公共点电压,3v5v供电芯片及电感。还是要有图纸才行。

网友:
这也太笼统了把

网友:
太笼统了 帮不上什么忙哦

网友:
。。。。。。。。。。。。。。。。。。。。。。。。。。。。。。。。。。。。。。。。。。。。。。。。。。。太笼统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 系统供电漫步满足

网友:
查看进水部位,设定故障范围。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公共点电压,3v5v供电芯片及电感。还是一定要有图纸才行。

网友:
查一下电源IC

网友:
清洗一下进水的地方  然后用表慢慢测

网友:
难道没图纸就一定不能修吗?

网友(点评):
希望极微,除非简单故障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 不过 PU4005芯片 BQ 07A周围有两个电阻测不出来也没有表示 没有维修的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