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显卡温度高 报警

楼主(2012-04-16):
这个机器来时做不了系统,到解压时候就自动关机了,手摸显卡的导热片,烫手,风扇换过了 ,散热器也清理了 ,硅脂该涂得也涂了,系统倒是做上了,但是不能用鲁大师加压测试 温度立马就到75了,鲁大师测试的风扇转速只有600-700多转 ,不知道这正常吗?有没有谁手里有这样的机器测试下?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看看散热片有没有漏气啊,你看看他出的是什么风

网友:
加两铜片似似。。。

网友:
把风扇改5V供电试试

网友:
应该散热还是没做好吧

网友:
我也碰到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也是E40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要加两个铜片,一个0.8  一个0.5,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鲁大师耐压测试不报警

网友:
拖锡也会掉点,楼主用牛力来拖的吧,烙铁温度350度,吸锡带上一放,怎么拖都不会掉,最好是用刀头,有些人是用尖头的,也很容易掉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7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