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的几台笔记本

楼主(2012-04-16):
1,型号:IBMT400
    故障现像:进系统快到桌面时蓝屏WIN7 XP 系统都一样,蓝屏代码不一样 可以进入DOS,可以进PE系统,
    解决方法:更换内存,硬盘 ,CPU 无效,最小化系统无效,最后在官网下载BIOS 用光盘进行更换故障解决,
2,型号:华硕F81se
     故障现像:主板加电无显示,电流跳0.8 再跳1.2 不向上跳.用手摸显卡无温度,且USB盘键大小灯亮
   解决方法:更换显卡无效,后发现显卡晶振不起振,更换后故障解决,电流0.8 1.2 1.6  OK

网友:
显卡晶振不起振,这个有意思

网友:
楼主第二例的维修思路,不会是瞎猫拖个死耗子吧`!

网友:
{:soso__6898275888507208734_4:}这样也行?那想问下,你用光盘如何写进去的BIOS?这样我学会了以后就不用编程器了是不是?

网友:
楼主真牛,这运气可以去买彩票了,,,,教教怎么用光盘刷bios的

网友(2012-05-21):
在联想官方下载一个光盘版的ISO 文件直接录成光盘就可以了呀。

网友:
还真没用过光盘装BIOS,,楼主能讲的仔细点吗

网友:
在DOS下应该可以刷BIOS吧,为什么要刻成光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