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G900HD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4-16):
本人修一台明基18.5英寸的液晶显示器电源,电源芯片炸飞了,不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是7个脚的,5、6、7、8是接地的,请问哪位知道是什么型号吗?(机的型号是G900HD)

网友:
修过明基的 G900WD  的是 ET1530A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本人已解决了,我找了好些资料,终于找到了,我找一个TOP258换上就OK了,谢谢楼上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