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有一台三星940NW问题很奇怪,亮度比正常的都要暗很多,,但绝对不是暗屏和黑屏,他是可以看得到的,是有亮度的,只是亮度很暗。。。我用另外一块电源板去代换。。。结果问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出问题的。。。
问题就出在电源高压一体的。。。。但是这种问题如何下手呢。。没有维修过。。所以没有思路。。
电源板的5V和15V都正常。。。。。。。。给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三星的有这个通病!!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  是换高压包  通病

网友:
高压板,换高压板吧。。。

网友:
查查有没有什么小贴片电容漏电,这种一般都是小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刚才说掉啦,还有可能是高压逆变电感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改高压吧!

网友:
老改高压没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主板 上的 供电没上去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上的 供电没上去可能

兄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

网友B:
三星爱坏灯管,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爱坏灯管,地球人都知道

兄弟你有没有看清我发的贴啊。。我都说用另外一块电源板去更换他,,,问题就没有了。。所以问题就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咯。。。你还跟我说地球人都知道爱坏灯管。。。。

网友C:
升压变压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压变压器问题吧!

升压变压器也叫做高压包吧。。。。。。换过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
亮度控制电路查查看

网友D:
话说 你外接个灯管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 你外接个灯管 不就知道了

你也没有看清楚我发的贴。。。我都说了直接更换了一个电源高压一体的板问题就没有了。。所以问题就在电源板上啊。。。。。。。

网友:
供电滤波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估计是高压处理电路有问题,先换个芯片试下,不行就不用搞了,估计是小元件不良,不好查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已经改高压给客户了

网友:
加个高压板 断开原板 试一试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看看 能搞好的 三星943的一般都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 你外接个灯管 不就知道了
你说了 不是暗屏和黑屏 我的意思是 你接个外接 看看灯管亮不亮 如果不亮那前后矛盾 如果亮 高压本也没问题不是 而且这个高压板我一般换了高压包就好了 有的把前面的哪个不知道叫什么的管子换了 也好

网友:
先把12V和5V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