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L-S3,诡异~~

楼主(2012-04-16):
板子点不亮,跑马00,重启过C1,卡住,再重启,一切正常,北桥温度很高。。。开机一会,死机,无任何反应,跑马FF。。。再重启不行。。。间断性重启可以开机。。。。求高手赐教。。。QQ105833944
点不亮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啊,我这有一块板子也是这问题,重启几下或许能打开,扔那没整。。。

网友:
明显是北桥问题,也有可能是北桥供电不稳查一下,不然就加焊下北桥不行就从新植过或换个新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