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BM-DS2主板反复重启,偶尔能点亮,但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4-16):
今天接到一机子,台式机主板是GA-H61BM-DS2的板子,1115针CPU的,刚装机不久的,顾客拿到我这里修,检测,主板反复重启,偶尔能点亮,但进不了系统! 没有PCI插槽,不能用诊断卡,查电路正常,单桥,怀疑桥虚汗,直接上BGA,干完后,能点亮,正常试机1天,都没问题,还给小孩子玩游戏,第二天顾客来取机,拿到家里,又回到了原故障,重新做了BGA,又可以点亮,试机1天,没问题,反复点亮,没问题,顾客拿回去又回到原故障,拿过来,有点郁闷,双BIOS直接把2个BIOS拆下来,一个一个刷,刷完后装机,试机点亮,正常.....还在试机中......待续...现在严重怀疑BIOS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h61的主板都没有pci了!   检修的时候不能上卡

网友:
这个还是怀疑桥的问题

网友(2012-08-26):
我也遇见一样的问题求解中

网友:
晕.准备上个H61.看来是不能用这个板子了

网友(2012-10-07):
供电不稳吧

网友(2013-01-21):
我的也是,有人知道不?

网友:
路过,确实有难度不好判断逐个试试

网友:
碰到个反复重启的主板.拨掉十二伏辅助电源,就是不重启.后来把CPU供电的场管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小弟也有此板,如果日后有这样的情况,也算长知识了。

网友:
遇见差不多的问题,别的牌子的板,坐等结果!

网友:
貌似供电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修好了拿回去不行了,看来是楼主的bga没做好

网友:
如果是组装机,可以检测一下是否机箱外壳较软,导致主板变形!

网友(2013-02-27):
学习了,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换一下客户的电源,特别是杂牌的或者假的电源

网友:
总结了一点就是杂牌电源装机出现的故障率较高!!!

网友(2013-05-31):
楼主的BGA貌似没有做好

网友:
也怀疑CPU座子。

网友:
不能上检测卡的,比较难哦。

网友(2015-03-10):
技嘉H61感觉不怎么的

网友:
我这块H61档LOGO重启

网友A:
不对是内存坏的旧的

网友:
怎么说呢,以简单的方法去修,以最实惠的方法来回应客户的问题,不要搞的那么复杂而且收费还老高的

网友(2015-07-25):
我这里也有一块技嘉h61的主板,点亮后卡logo界面 然后自动重启 就这样一直循环 刷了bios 不晓得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还是桥///

网友:
这个 问提只有慢慢积累才行

网友(2016-02-07):
南桥基本上不会虚焊,发热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