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波炉的电路图纸

楼主(2012-04-16):
网上光波炉图纸很少,电陶炉的没有发现,发一个新飞的光波炉完整图纸,和另外一种光波炉的主控部分。
电陶炉的电路图与光波炉相似,甚至可以互换,所以光波炉图纸对电陶炉也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东西的确第一次看到

网友:
好的光波炉有炉面温度检测,功率可控硅温度检测,风扇延迟电路,过流保险等。
实际的温度控制由微机软件设计决定其控制性能。
电路本身很简单,比电磁炉的电路无论是原理上还是实际线路上都要简单很多很多。
主控电路除掉5V单片机供电和18V风扇供电的VER12为主的单片供电电路就没有多少元件了。红色框内就是Ver12供电电路.

网友:
这种是整机图吧

网友:
我刚想给我的光波炉加一个电子调压器(吊扇调速那种,不过功率大些),不知道直接串在加热管上行不?

网友(点评):
用BTA16 600可能不行,烧了几个,不知是否是买到假货?是否是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大市民:要装散热器的,不装是不行的。买个电子调压器也很便宜。我买回来已经试过1000W和1200W的负载,管子根本不热。

网友:
我的实验,直换可控硅肯定不好,试过,后改为了以下电路,功率管可能要用优质40A的才行.

网友:
提供一个光波炉改手调控制的图纸,红线为改造部分,图纸是从网上找来,这个炉子改造的原因是单片机坏了。D*1可以用DB3。要保证风扇也工作。小虚线框内为增添部分。

不错的家电资料,收藏了,以备用

网友:
呵呵  挺复杂的

网友(点评):
电磁炉的图纸比这个复杂多了,这个是相当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