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机器死机咋办

楼主(2012-04-16):
此鸡是阿妈滴的鸡撑现卡,首先观察这机器没有3,5v待机电压,发现TPS51120的21脚5V_AUX_S5只有0.7V电压,而3d3v_aux_s5有3.3v。后查是tps51120的第9脚没电压 ,这个引脚的开启电压应该是由EC WPC8763发出来的 , 后查wpc8763的15脚没有电压输出,于是更换了wpc8763故障依旧。一想这鸡有可能是bios文件损坏而导致电压不能输出,于是刷了BIOS,好了。 之后问题来了:此鸡能正常跑动开机了,就是进系统卡在进度条,且进度条无限制的跑动,死活不进系统,后进PE 装系统 能 跳过进度条 就是进不了桌面,键盘的大小写能正常切换。 这鸡coms电池有电,硬盘也测过换过没问题,是裸板测鸡。望各位抓鸡高手们,支支招,给点建设性意见哈

网友:
咋等了这么久, 就没人理我勒。  我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BIOS是否正常?没再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重新安装win7试一下

网友:
此鸡已修复,在万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的更换了一个南桥,奇迹一般的好啦。一口气进系统不费劲。。

网友:
楼主真强悍佩服

网友:
这问题可能原本就是南桥引起BIOS损坏。

网友:
和楼主一起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
太强悍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