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北桥容易做短路,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楼主(2012-04-16):
cq40北桥容易做短路,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
个人觉得BGA 温控是关键!

网友:
温度是首要的 你最好在北桥的晶体上贴上小小的锡纸 只要够贴晶体就行了 这样会好点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可以重新植有铅的珠,那样会好一点儿

网友:
CQ40的本子我一般用风筒加热。没搞短路过。

网友:
我也是改成有铅的做的,

网友:
我基本都做成功了,只有个别的没有做好,短路没有焊好正常的,

网友:
还没有发现在做短路过的

网友:
还没有发现北桥容易做挂的 楼主是新手吧 貌似 技术不行 啊

网友:
温度曲线的问题。我也做过一次短路了,后来重新设置温度曲线就不会了。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要熟能生巧

网友:
amd的桥容易挂,下加热调高,上加热低些

网友:
高手们能给个温度曲线图 不,这样说很模糊的呀,有图最好了

网友:
CQ40的这么难搞吗,图图

网友:
这种北桥芯片比较薄。温度要注意好,尽量上部温度低一点下部温度高一点。也可以在北桥上面加一个垫显卡的那种小铜片再做效果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