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2-04-16):
板子跑c1-00-c1-00-c1循环,刷bios,无果,求解    集显的

网友:
显卡不过  拔掉下显卡看看

网友:
乱叫集成显卡。。。你去拔下显卡给我看看..........换内存试试

网友A:
查内存的 主供电1。,负载供电  spd供电 和系统管理线 3.3v对地阻值 内存槽有无倒针!

网友B:
用洗板水洗一下内存曹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C:
C1内存不过嘛,换内存,检查插槽。还有就是北桥了。

什么样的板子,AMD的就换个U,英特尔的就做桥

网友D:
查内存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AAAAAAAAAAAAAAAAAAAAAAA

龙爱英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的 主供电1。,负载供电  spd供电 和系统管理线 3.3v对地阻值 内存槽有无倒针!

谢谢了,可是这些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洗板水洗一下内存曹

这样你也干过?刚才是了 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内存工作条件看看

正常

网友:
这个我知道的,但是我看了条件都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内存不过嘛,换内存,检查插槽。还有就是北桥了。

想干桥,可是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啊

网友E:
cpu不要上得太低了

网友:
如果内存的条件都满足了,看看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都什么条件满足了?

网友:
换块板子吧。都正常怎么查!!!
要你就直接加焊!要不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不要上得太低了

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