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装电池 开机 不亮

楼主(2012-04-16):
我遇到一个 难题     大家 帮我 分析下     T61 装上电池  插上适配器 开机不亮   去掉电池  开机亮 开机状态下 装上电池  能充电   不掉电
  T61   装电池   插适配器   开机  没显示   拔掉 电池    能开机   有显示       进桌面 插上电池 能充电

网友:
我曾经碰到过一台,不记得型号了,情况同你这差不多,电池能充电,只接适配器,按一下开关键就能开机,接上电池或只有电池按开关都亮不了,结果。。。。。长按开关键能开机。
你长按开机键试试能开不。

网友:
最好是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这问题很不好说呢,插上电池的时候(开机外显OK不呢?)只有一个一个的查了,在没有电池和有电池的情况下,对比差异了,

网友:
查电路,看看型号正常不。

网友:
换个电池,再看看

网友:
电源管理没有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