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求助 在线等 急!!!!

楼主(2012-04-16):
今早接一台显示器 , 故障表现为一闪寂灭 ,然后蓝屏1秒钟接着又黑屏。  拆开发现几个电容鼓包,换上,测试, 还是一闪即灭、  测灯管 发现有一根不亮。 哎  换吧、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换好后,  再测机。蓝屏!!!!!!!!!  晕了。。。(注:LOGO画面是正常的,菜单也是正常的。驱动板的供电也是有的)       现在是什么问题了呢 ?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第一次遇到显示器蓝屏、
图:

网友:
之前一闪就灭的时候能看到显示器能不能显示吗?  最好你照下蓝屏时的照片发来,看看是什么样的蓝屏!

网友:
看不到,  因为是蓝屏, 在没有背光的情况下是看不到的。   嗯等下拍张发上来

网友A:
蓝屏????  是 整个屏幕是蓝色的 还是  有代码的那种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  是 整个屏幕是蓝色的 还是  有代码的那种蓝屏?

上图了
是整个屏幕蓝屏

网友B:
接信号也是蓝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信号也是蓝屏吗?

是的  接不接信号都蓝屏

网友:
查下VGA信号中的H V是否送达SCALER。
注意,要用表跑线确定。

网友:
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恢复到出厂。

网友:
明基显示器出现LOGO的画面本来就是蓝屏,接上VGA信号线,什么字体都不显示,那肯定就是蓝屏了,
楼主查一下VGA的13、14脚的行场同步型号这两条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两天线路没有问题可能是图像处理器芯片坏了,或者是程序有问题!

你查下VGA的R,G,B行,场阻值对不对!

网友:
换过信号源或者信号线试过了吗?如果试过了请按照8楼师傅的方法去做,用示波器速度较快,无果时刷固件数据。
当然按照你上面的提示一般是直接刷数据试试。(开机有LOOG显示)就是没有说开机后是蓝屏还是LOOG推出后是蓝屏。

网友:
没编程器  直接换了块2621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