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5MB黑屏,电源灯灭,有快速的轻微嗒嗒声 断开行 ...
三星765MB黑屏,电源灯灭,有快速的轻微嗒嗒声 断开行管有不一脚 电源灯跳正常绿色

楼主(2012-04-16):
三星765MB黑屏,电源灯灭,有快速的轻微嗒嗒声
断开行管有不一脚 电源灯跳正常绿色,测量 行管左右两脚 阻值很小 0欧左右 ,请高手判断一下 拆了行管还是短路 , 新手发帖 请多多指点
黑屏
三星

网友:
断开行管右边一脚

网友:
行管极有可能已经损坏,应取下行管检测,看中间的脚C极与右边的脚E极之间是不是通了,通就已经坏了。

网友:
场管先取下来再测一下。

网友:
第一:拆行管测量看看行管有没有烧。
第二:先不接行管,通电开机看看各电压正常不,要是正常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大,要是不正常,查电源部分。
第三:接上行管,把二次电源管折下不接,通电看看有没有光栅,要是有,两个可能:1:行场集成块坏的可能性大 2: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判断

网友:
这是典型鸡叫灯闪,侧行管要拆下来测试,行管有行驱动变压器,B对地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