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HP 511 做完BGA锡箔纸没撕,上电不触发,求帮助!

楼主(2012-04-16):
悲剧,HP 511 做完BGA锡箔纸没撕,上电不触发,求帮助!

  昨天接到一台HP 511 的机器, 显卡的问题。  贴上锡箔纸。上BGA做显卡做完,取下。

  只把前面的锡箔纸撕下来了。 后面的都没撕下。
  后面贴了北桥和南桥, 都帖满了。  还贴了显存。  一个有,一个是空的显存, 有焊点。
  都没撕下来、  结果一上电,前2次都可以触发到1.0左右。  第三次触发只到了0.14.  我说是怎么回事,一看发现后面的锡箔纸都没撕下来。 这心啊,拔凉拔凉地。
  撕下来后, 在上电。 每次都只能触发到0.14了。   怎么办呀。    请各位高手说, 这块板还能救吗??   没撕锡箔纸一般都是什么后果呀。。

补充内容 (2012-4-20 14:13):
这块板子昨天已经修好, 显卡供电芯片烧了。   上管也烧了。   现在能亮机了。

补充内容 (2012-4-20 14:22):
感谢那些回复帮助我的朋友。 没有你们我都准备不修,直接换班了。  听了你们的意见,仔细修好的。。 呵呵。

武功尽废。。。。
怎么跟520一样呢!
板不贵
不修了,这个板子不贵,才200多元,换一块OK。
锡纸会导电的啊,你不知道锡纸不能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吗

网友:
图上背面南桥, 北桥都贴了锡箔纸、 还有显存。、

网友:
前面的都撕下来了。  只要后面的没撕下。   重点要检查哪里呀。  还有救吗?

网友:
现在把显卡取下来了。   结果还是一样, 触发到0.14

网友A:
没看明白,为什么 要贴锡纸?

最好是贴下 上电之前搞下来就可以了 不贴的话有时候会把旁边的东西搞坏

网友:
我从来没用过。也一样做啊
上BGA肯定要贴锡纸 隔热呀

网友:
一定是造成短路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
现在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的,仔细查查供电啊

网友:
唉, 不好查呀。。     目前内存有电压,  北桥有电。   其他的都没电感。  在就是CPU 没电压。。

网友:
这样是不是短路了呀。

网友:
板子呢是可以修的,电流0.14A说明板子上的电压也还没有出得完,看看没有没有短路,烧东西没有,接时序修就可以了

网友:
看图纸把那些供电全查一下,把贴纸附近的原件打下组织

网友:
有耐心就查吧,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只是某个电压不出来,并非短路。假若是短路,恒流源可以看出来。

网友:
我想问下,    修复的可能性大吗?   还救的了吗?

网友B:
锡纸  有胶的那面应该是不通电的啊    反面才是导电的     只要你锡纸 是贴好的  一概不会短路的吧   重新做一次
显卡     拆下来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纸  有胶的那面应该是不通电的啊    反面才是导电的     只要你锡纸 是贴好的  一概不会短路的吧   重新做 ...

我把显卡拆了, 还是一样。。  触发0.14

网友:
这就麻烦了,一个个查,看哪个电压、阻值不正常的

网友:
这种情况,照进水机修,看你贴了哪里,分析一下可能哪里短路了,或者哪路供电川进信号了。反正要细心了。

网友:
看图纸 慢慢找吧

网友:
锡箔纸另外一面一般是不导电的。可能是有其他问题,这个机器CPU供电出问题也是常有的事。仔细查一下,应该好修的。

网友:
嗯, 我试试看吧。

网友C:
真的是不小心的悲剧

网友:
这个板子不用贴这么多纸!下次不要贴了,又不会漏锡

网友:
真的是不小心......

网友:
到0.14是有的电压没出来,仔细查查

网友:
按不上电一步步查吧

网友:
没撕锡纸,短路的可能性非常大了。

网友:
这种情况要慢慢修了,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锡纸胶的那面根本就不导电的。。肯定是拿里出了问题。还是别拆东西了,先按时序把没出来的电压修出来再说,你这么拆有可能故障扩大。。。。

网友:
只有查时序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D:
图太小了,看啥啊,主板吗、、
贴锡箔纸我一般在板上贴一层茶色的高温胶纸,然后再在上边贴几层锡箔纸....做好芯片除非测试通过、装机,一般都不撕。以防再上BGA又得贴一次。

网友:
按照时序查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别用锡箔纸了,一般做桥都没问题

不用, 不会把其他的东西吹坏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做BGA从没贴过。成功率也不错的

我们这都是贴的,不贴, 容易把其他的吹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图太小了,看啥啊,主板吗、、
贴锡箔纸我一般在板上贴一层茶色的高温胶纸,然后再在上边贴几层锡箔纸.... ...

这么牛啊,    那个高温胶纸是什么啊。 有时间我也搞个。。

网友G:
楼主找图纸修吧!这样的板子,自己跑线,不好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找图纸修吧!这样的板子,自己跑线,不好办!

是挺不好修的。  我看了下。  电压转换电路出问题了。搞了好久没头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挺不好修的。  我看了下。  电压转换电路出问题了。搞了好久没头绪。。

朋友,碰到这也的我就找图纸,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碰到这也的我就找图纸,点位图!

图纸,点位我都找到了。    故障点也发现了。  就是修不出呀。  我汗。。  明天还得请老大亲自动手了, 唉 。技术不行呀。。。

网友:
上BGA   没撕下锡箔纸的也是我一同事。  他脑壳迷糊了。    唉,  害的我被老大叼。  唉。不好修哦。。

网友:
短路了,这种事情得小心点,我也出壹次,不过,我比较幸运,贴在芯片上的,还好,没事情

网友:
HP 511 的机器没必要贴这个吧,又不是IBM灌胶的,这样的问题修下去就是浪费时间,要是我出了这样的问题情愿发一片主板装起来 节省时间修其它机器。

网友:
没办法呀。   老板要修。我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都是贴的,不贴, 容易把其他的吹坏。

贴防热胶带

网友:
养成好习惯,坚决不贴锡箔纸!!!万不得已时可贴黄色高温胶带,效果一样。

网友H:
楼主别急,先把显卡拆下重新植球.另外把BIOS放电.基本是可以搞定!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那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么牛啊,    那个高温胶纸是什么啊。 有时间我也搞个。。

难道我说的不清楚??茶色高温胶纸,百度或淘宝一下啊!大把

网友:
呵呵  我除了做IBM  都不用哪个的 弄到了 把那近的取下来直珠就好了

网友:
回应楼主,我们做BGA一般不贴锡纸,除非封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别急,先把显卡拆下重新植球.另外把BIOS放电.基本是可以搞定!

我晕, 这也太简单了吧。  不行, 直球了。   做上去了 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我说的不清楚??茶色高温胶纸,百度或淘宝一下啊!大把

好的,  谢谢。

网友:
现在正在搞,  搞好一大半,  好了之后,会发帖给大家看的。

网友:
看图纸测量电压

网友:
接时序修就可以了

网友:
打开图纸  看看各路电压吧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了,按时序吧。看你贴锡泊纸的地方有哪几个供电

网友:
看看什么电压没有,再修吧

网友:
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但没出现过楼主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主板电路 看有没有短路的 排除掉

网友:
和锡箔纸好像关系不大,可能你没有做好桥吧!再好好测测!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检查下1.5S 3.3S 5S电压,特别是3.3S没有会造成没CPU电压,可是你才到0.16 还没到启动CPU电压的时候。

网友:
掉见了吧   二恶

网友:
LZ  和我一样是个半桶水  呵呵  我上次做联想的也是这样

网友:
你悲剧了!!!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
悲剧 慢慢查 找图纸吧

网友:
0.14电压都没出来,查查电压

网友:
楼主也不用太担心,锡箔纸和主板相接的那面是有胶的,即使没有撕下来,问题也不会太大,以后注意就是。现在最好查查供电部分,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就按开机电流0.14 去修啊,别管什么贴纸不贴纸的,不要被贴纸造成心理阴影,影响了维修思路,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哥哥你太大意了,这么白的,你都忘了脱下来

网友I:
我感觉这种机器修复的几率  可以说是  肯定的   只要按着时序慢慢的搞   会看到曙光的

网友:
有同感,也是忘了取另一面的,结果还好没有烧板,粗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这种机器修复的几率  可以说是  肯定的   只要按着时序慢慢的搞   会看到曙光的

正解,  已经修复、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J:
为什么我有几次没撕,不过是触发一次后就发现了,都没问题啊,人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我有几次没撕,不过是触发一次后就发现了,都没问题啊,人品啊、

呜呜, 我的人品真烂。。。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般不会有问题的,试试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什么解决的没说清楚呢?

网友:
楼主杯具,仔细点查一下吧,耐心点修。

网友K:
肯定把一路电给烧没了,测一下各个电感电压!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做完显卡之后忘了撕掉锡纸,是南桥下面的幸运的是拿掉后就正常了

网友L:
0.14电流应该CPU没电压.测量一下南北桥电压是否正常.测量心片有没短路

网友:
我是台板没撕,刚好在pci槽下面,把我的测试卡给烧了,可以想象你的有多严重了,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0.14电流应该CPU没电压.测量一下南北桥电压是否正常.测量心片有没短路

是显卡电压, 把显卡电压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肯定把一路电给烧没了,测一下各个电感电压!

猜对了。是显卡电压, 把显卡电压烧了

网友:
锡纸是导电的,应该是短路,按上电时序修就行了,。

网友M:
桥都危险了 基本元气大伤  客户急用先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桥都危险了 基本元气大伤  客户急用先换板了

还没那么夸张。。

网友:
哈哈 终于有一个和我干过一样事情的了 换板子 没好办法 贴的太多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有时候一忙就给忘了

网友:
还真遇见过这种事...做的做的就忘拿下来去通点了

网友:
我也弄过这样的,但是我没事

网友:
还是换个板子吧。价格不是很高,问题锡箔纸贴的地方不知道哪个地方烧坏,查起来是不是很麻烦烦

网友:
这下麻烦了 短路了

网友:
一定要撕掉的,不然就惨了,我也大意过N次,教训匪浅啊

网友:
慢慢排除吧 实在麻烦就换板

网友N:
不好修  同情你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好修  同情你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按上电时序修可以修好的,心细一点,可以的,要相信自己

谢谢,。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不小心的悲剧

嗯,电脑这方面吗就是要小心一点

网友:
也许这就是新手都要犯的错误。。。。。换个板子吧!以后一定要注意!

网友:
  从新按时序跑一边把。

网友:
锡箔纸会导电吗

网友P:
楼主有空把维修过程 写出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有空把维修过程 写出来分享下

一定, 今天准备写, 这几天店里有点忙。

网友:
先查查各个电感的阻值   看是否有短路  然后上电测下各个电压先

网友:
仔细观察,认真点再修修,应该能修好。。

网友:
如果时序都不懂的话 ,不要搞了,赶紧去基地恶补一下,再来开店吧

网友:
还是重新再做下显卡吧

网友:
估计是 EC 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有东西烧掉了!量阻值吧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吧,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
这种机子,CPU供电的那几个管子容易坏

网友:
短路了  LZ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我从来不贴 费劲 只有T6 的贴!

网友: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电压没出来,看着上电时序修啊

网友:
一定是短路了

网友:
锡箔纸造成短路了,看哪个供电没出来,就去修这个供电。还要看一下主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板吧,便宜的很

网友:
吸取教训了,

网友:
hai是细心些好啊

网友:
好了! 就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为什么 要贴锡纸?
谁说要贴纸的,又不是黑胶,为什么贴,我们只有R60等机器有黑胶才贴啊

网友:
出这样的错就不好搞了

网友:
呵呵。。就是短路造成的。楼主有才。

网友:
记住了,经验啊

网友:
不要把问题纠结在锡纸上,按电路原理查就行了。

网友:
有点太悲剧了

网友:
有啥好纠结的。 按照不触发的流程去查。 一下就查出来了。 再说 锡箔纸的另外一面不是导通的老大、

网友:
锡箔纸俩面都导电好不·我刚试了·

网友:
哥呀,你有捅娄子了,换快板吧,不用浪费时间,时间就是money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板子 换了显卡供电管 插上适配器自上电跑马跑到1D不显示 黄色指示灯常闪 而多插拔几次能开机显示 显卡超烫啊!!!cpu一点不热!!!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看样子LZ当时很心急啊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严重鄙视那些说板子不贵,建议购买的筒子,你这么有钱,还修个屁电脑啊。再说,来这都是探讨技术的,你什么都买,来逛个啥呢。

网友:
找图纸,静心的排查吧

网友:
供电问题 很好搞的 查下显卡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