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1关机屏闪

楼主(2012-04-16):
请教师傅,lenovo f41下雨时淋的雨,不开机了,修好后关机后屏一闪一闪的,还有鼠标上中间的灯也一闪一闪的,拔掉电池后再插上电池就不闪了,请问有碰到过的师傅指点下
不开机
掉电
网游侠
主板进水后没有处理好,有轻微短路

网友:
没听懂,是怎么会事哟

网友:
只能按进水的机器维修了!先查3

网友:
就是进了点水后不开机,修好开机后,关机之后屏还会一闪一闪的,触摸板下面有个灯也会一闪一闪的,开机后不插网线,网线插口上的两个灯都会亮,通常是在插网线才会亮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