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OE128能代换OE907吗

楼主(2012-04-16):
一台宏基4935开机掉电。怀疑是NEC大电容问题。电容式OE907的  手上有新的OE128能代换吗。。这个电容焊上拿下估计就报废了

网友:
自己看图纸上容量是多大的,一样的就可以代换啊

网友:
好像不可以,本人以前换过,最后用的是330的小电容。

网友:
应该可以滴哦

网友:
拆掉换几个小个子的电容上去不久OK啦,何必找来找去呢,废板子上随手拆来就好啦

网友:
就在板子上拆吧,

网友:
换一排晓得 好用 呵呵

网友:
加6个 330的电容上去,就可以了,不过我们一般不用那个焊法,因为有些机器必须要用那种滤波电容的

网友:
330电容来得容易

网友:
这个机器,电流到0.84 掉电, nec大电容处进水严重,怀疑跟大电容有关
取了大电容,换了4个330 上去后,cpu供电由原来的 0.99变成了 1.45

网友:
拆6个330的电容并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必须是6个330出场,简单方便

网友:
不可以代换,用电容代替吧

网友:
直接用330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