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

楼主(2012-04-16):
我这里有一台神州一体机老是会用一段时间就重启,而且用鲁大师测试CPU~主板温度很高80~90度可是用手去摸实际温度又没有那么高,我就怀疑是北桥上的测温头坏了,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2013-04-01):
我这有台神舟的一体机跟你的问题一样,换了散热器也无济于事。

网友:
灰尘处理下  看看

网友:
cpu旁边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2014-09-19):
我也有台这样的还没搞好  不知楼主搞好没有

网友:
未必就是什么测温头坏了,大部分是传输途中电路异常或基准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