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6):
一华硕主板开机一瞬间,按键盘有反应,然后就不能用。能进bois但在bois里不能用,是什么情况
华硕
华硕主板

网友:
这个BIOS 可能有问题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死机 U口能用么

网友:
电容问题了。。。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