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帮忙看下这个元件

楼主(2012-04-16):
HP W17E 17寸宽屏液晶上拆的,板号715G2498--1 VB    哪位好心人手上有这板子的帮忙对照看看红圈圈着的那个是贴片电感还是电容啊.先谢谢

网上找的图

网友(点评):
哥们 ,,这个都看不出来吗?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的这个位置的电容,是这款板子的通病,去掉就好

网友:
这个是电容,没什么用

网友:
上面不是有元件的编号吗?根据编号就知道呀。

网友:
根据元件编号可以判断:C为电容、R为电阻、D为二极管、Q/V为三极管
一般是这样。

网友:
如果楼主找不到编号,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感是导通的,电容是有阻值的。

网友:
看编号啊.这个还不难啊?

网友:
那里的不管是电容还是电感,应该不会影响正常工作的。所以没有必要为此烦恼。

网友:
下面有编号诶

网友:
是电容呀,

网友:
这个驱动板好像是这个电容漏电通病

网友:
AOC的板   空汗通病

网友:
电容啊。没用的、、、、、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这个板子就是这电容坏,是通病。。去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