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P31主板 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这块主板本来是好好的,给客户插了一块PCI网卡上去 主板就不亮坏了,现在检测是,供电,时钟电路都正常

PCI-E复位电压也正常,IDE口复位电压也正常,就PCI槽复位电压低只有1。5V,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BIOS也有可能

网友:
先把CMOS放电试试。

网友:
估计是南桥挂了,说不好你换的PCI网卡是坏的,造成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