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主板号,LA-2201无3V5V

楼主(2012-04-16):
max1902换过,手上就一个,换上去还不行,条件满足,请老鸟指点,两个电感不短路

网友:
查一下外围工作条件对不对呀,有时候外围有问题芯片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A:
看外围啊  板太老了 都不记得了

网友:
外围都没短路的,而且都很正常,我有一样的主板,还是量不到哪里有问题,现在没思路了,指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外围啊  板太老了 都不记得了

修好了,谢谢老鸟

网友(2014-01-02):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谢谢老鸟

你修好的这个本是什么问题,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2015-04-25):
到底怎么好的呀?主

网友(2016-01-16):
修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