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0S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4-16):
HP 4410S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进系统正常用一段时间掉电,有时到显示画面掉电,有时开机跑码没显就掉电,以上情况下,都可立即开机,我估计是什么信号引起的掉电,不是3,5V这块保护的,求思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空焊了啊

网友:
现有新发现,CPU有两组驱动。正常时两组下管驱动占空比是一样的,当不正常时其中一组占空比不一样。同时可调电源电流变大。一会关机。现在换过TPS51620,换过加速电容。四个驱动管。还是一样会掉电。示波器图片太大没法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