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不到盘符

楼主(2012-04-16):
手里有块1T WD移动硬盘,插在电脑上(XP)可以发现新硬件,一切正常。但是看不到盘符。点击电脑右下角移动设备图标出现“安全删除USB Mass storage Device"没有驱动器盘符号。”设备管理“里的”磁盘驱动器“也可以正常看到”WD Elements 1023 USB Device"但是“磁盘管理”里看不到。怎么办?

网友:
从新格式化 啊   格式化应该 有问题

网友:
坐等结果,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先格式化啊

网友:
硬盘管理里面看下...有没有分区..有分区指定下盘符

网友:
而石化了么

网友:
进PE看看有吗,用分区工具看看是不是没有卷标了

网友:
要么是分区表有问题,要么是移动硬盘有问题

网友:
先换台电脑试试啊

网友: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看下磁盘驱动器有没有

网友(2012-09-25):
我的也是如此,以上方法解决不了

网友:
请教高手,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急救

网友:
更换了移动硬盘的驱动板,也是没有用

网友:
更换移动硬盘的驱动板,需要什么注意事项?请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