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掉电

楼主(2012-04-16):
华硕M2N68大板子,能跑码,都跑全了,而且显示器都亮了,就这时候掉电,有没有修过这板子的,供电肯定都正常,CPU这类的东西都换过了,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南桥~~~   以前遇到过 ....全换了   就是不亮  直接干南桥

网友:
好像是单桥的,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在加焊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加下北桥  应该能好呀

网友:
电脑开机正常,北桥的多

网友:
这个板子 桥旁边有两个小芝麻管,换换看,注意结构..

网友:
查IO开机脚是否电压波动!遇上三片华硕板了,IO开机脚电压波动,开机后会自动关机,换了那个上拉电阻即好。

网友:
我有也块这种板,修改bios参数后开不了机,每次要放电后才能开机,重启后也开不了机

网友:
桥的问题多,,加焊试试

网友:
喷过类似的,加焊桥搞定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怀疑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南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点哦

网友:
应该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加焊过桥好了!

网友:
N家的桥容易过热。

网友:
遇到过桥和IO出这类故障的,楼主的解决了吧。

网友:
单桥的就爱出奇怪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