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英文是什么意思啊,很急啊,望高手解答啊!!!

楼主(2012-04-16):
HP325的机器,开机有个报错,按回车能进系统,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不是CMOS要什么设置不啊,有没有谁碰到过啊???望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BIOS号码丢了,可以刷回来

网友:
你刷过BIOS了吧,主板的序列号什么的,都丢失了。所以才报错

网友:
有种HP的工具可以刷回来,你找找看,要实在找不到,到时给你一份

网友:
刷了BIOS吗?

网友:
恩,对,刷了BIOS,有办法吗?

网友:
对呀刷错了怎么办呀

网友:
重新找个刷

网友:
再找一个重新刷了!

网友:
按回车能过去吧

网友:
换个版本刷刷,

网友A:
有没有谁有解决的方法啊,或是BIOS也行,我的BIOS也是在论坛下的,都是一样的,谁有的话可不可以发个给我,先谢谢了,送点分也行啊

网友B:
记得论坛里有一个软件,可以自己填写序列号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论坛里有一个软件,可以自己填写序列号的,应该可以解决

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额  这bios这么邪恶,刷的时候没看清楚吧?

网友:
丢失主板信息了

网友:
刷bios的时候软件没有提示填序列号的吗?联想的我整过 HP的没整过

网友:
找机型 在下载个刷下 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谁有解决的方法啊,或是BIOS也行,我的BIOS也是在论坛下的,都是一样的,谁有的话可不可以发个给我, ...

你能进系统的话,惠普官网下载一个windows下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进系统的话,惠普官网下载一个windows下刷好了

刷了没用,试过了,还是一样,应该要设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