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2-04-16):
6227供电为14.几V

大神们说的点火回路B+为14.几V
直接短接PR69-72四个电阻,B+电压正常
6227供电正常了,但是EN信号只有0.几V

上面这里PQ37和PQ38的G极电压为19.几V
PQ38输出就是B+,同样为14.几V

论坛上搜索了下
大神们碰到的都和这不一样

很郁闷搞不出来
请大神们指教下
谢谢!

网友:
补充下PQ37、PQ38输入和管理脚电压相等
但是又没有短路

网友:
点火没有成功,后极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没遇到过  哪儿短路了吧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东西短路,把后面的断开试试

网友:
还是没点火啊,仔细查查

网友:
充电ic和ec外围你测了吗

网友A:
这是B+短路了。   B+  有Q38出来后  经过PJ16  到ISL6237    你断开PJ16看看
    还短路的话  就断开所有B+电压连接的 PJ   一个一个试  看哪一路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后级还有短路

网友:
谢谢
搞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B+短路了。   B+  有Q38出来后  经过PJ16  到ISL6237    你断开PJ16看看
    还短路的话  就断开所有 ...

没有找到PJ16啊

网友(点评):
。。。 你不是有图纸么。 B+出来后会经过跳线式的焊点 PJ16加到ISL6237这边。 话说你的版号是不是 JITR1LA-4141P的 。 B+加到各IC的电压 中间 都是由PJ转接的, 你只要一个一个断开 就能查到是哪路了

网友:
点火回路,有点麻烦,仔细点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B+短路了。   B+  有Q38出来后  经过PJ16  到ISL6237    你断开PJ16看看
    还短路的话  就断开所有 ...

是LA-4211P,没有PJ16
Q38出来是PR152
0.015_1206_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LA-4211P,没有PJ16
Q38出来是PR152
0.015_1206_1%

这样啊。  那就不确定了。      不过也是一样的。  B+不正常, 要么是B+ 没有出来  要么是后级拉低的。
        那你就顺着B+查咯   查B+经过的线路么。 我看你发的图纸跟我的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那就不确定了。      不过也是一样的。  B+不正常, 要么是B+ 没有出来  要么是后级拉低的。  ...

我看了下好像点火回路的电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
去论坛看看其它点火的帖子吧,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C:
弄好了记得分享下战绩

网友:
PQ37\38的控制机如果是位19V的话 那么他不受控制 看看的他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好了记得分享下战绩

好了的话一定
但愿能好啊

网友:
大神啊大神,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估计有短路吧,直接短接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