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说明请高手帮忙,映泰785板

楼主(2012-04-16):
本人新手,一块映泰785GE板子,开机后有电,测试卡上灯全正常,就是不能关机和复位。上负载,核心电压只有0.25V,复位也不正常。后经慢慢测量主板个的各个电压发现,请看图片,请高手给个说明是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主,你知道电压不正常,那就跑线查芯片是否正常啊,如果有电路图,那就最好了,可以从头开始查。

网友:
还有你检查下ATX电源输出情况及电脑是否有中毒,再查硬件问题。

补充内容 (2012-4-23 08:28):
谢谢大家对我提出的意见,我诚恳接受,就是楼主提出测试卡灯全正常,就是不能关机和复位,这个情况不排除病毒引起的。

楼主都是个半坛子,这里还跑出个这样回复的,⊙﹏⊙b汗
这个和病毒真没关
啥病毒那么毒,连电压都搞不正常了。你见过啊
极力反对
电脑都开不了还检查病毒?什么病毒这么厉害

网友:
先看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电压多不正常那就先把电压修正常在说啊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块,CUP和内存供电都不正常,就和你这一样,换电管,电压正常,还是没复位

网友:
新手啊,问题就是是什么引起电压不正常的啊。某个元件,或北桥,。你们看图片应该是什么元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
有图纸才好办,慢慢测了

网友:
我认为重点放在VCORE电压上,查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上。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先查内存部分

网友:
知道电压不正常就跑线看看什么原件控制该电压

网友:
小问题,不要搞复杂了,拿出叫别人修,在旁边学下

网友:
  自己一步一步查呗... 思路最起码要有点吧...

网友:
有电压不正常的就先处理掉,再查别的呗。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再修CPU供电。可能内存供电正常了,CPU供电就有了

网友:
奇怪的问题,和楼主一起学习研究下!

网友:
应该先查一下电源IC

网友:
CPU座上面有一文字面472的排阻、加焊或换个可以解决问题、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先查5VSB转3.3VSB和COMS电路以及晶振是否起振,再查内在电压管理芯片,很可能就是你第一个图中写的电压不正常的两个场管中间的哪个八角芯片,这个芯片可能是RT9202,FP6321,7012等,对着电路图,看它是不是正常,电路图自己百度下,内在供电正常后,再查CPU供电,如果都正常了,应该就修好了。再不好就只能是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