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GC-1333跑码到26屏闪一下又得重启不停的循环的修复!

楼主(2012-04-16):
两块板子同样的问题,本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无效还是这样。于是量一下板子上供电的所有电压,内存电压1.91V有点高,也算正常吧,因为2V都有量过也正常,于当作I/O问题没敢换。因为想了一下是重启如果换了不行,问题就大了。于当作CPU断电修,再试吧,当把CPU拿掉,就正常不重启了,于当CPU供电断电修,机器开了想把所有的管子换掉,供电IC的电容,电阻全量了基本正常,但有个别的量不出,于是不管了。拆管吧,突然想一事,以前跑循环不是拆串口芯片就是换I/O但这个又跟CPU有关,于是查看一下原来供电管边上有一个75232COM芯片,机器先开着了,于是直接拆了试一下吧,一试OK了。开机直接亮屏,此板修复!,哎,,,,,,原来是这个芯片引起的。朋友们这下有好多板子可以修复了。呵

网友:
开机重起,你不装CPU就不重那是正常的,不应该去修VRM那一块了,不过你修出了就是好样的,我以前修到过不是75232坏,而是网络坏

网友:
换i/o的多。还没遇到拆串口芯片的。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内存电压1.91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