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航嘉电源hk280-22gp带不起负载,求助

楼主(2012-04-16):
              一航嘉电源hk280-22gp  辅助ic是DL0165r ,加7500b加339.现象是空载量一切输出都正常,带负载5vsb正常,其他都不正常,12v才4v。大电容换了,分压正常,都是161v 还是一样,现在该查哪里?

网友:
7500 换一个试试

你怎么上来就一通猛换?先测一下7500芯片各脚电压,和论坛上的资料对比一下,再查7500的8、11脚和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是否有异常,加速电容也可换新

网友:
            这个电源7500b的12脚受339外围电路控制,有个小开关管,待机时电压过不来,只有测空载电压 。    11脚是1.99 8脚是2.01v。1脚 2.45  2脚2.45 3脚3.10 4脚0.1 5脚1.62 6脚3.52 7脚0v 9 和10脚0v12脚17.27v 13和14和15 4.9v 16脚0v

网友:
  顶起,前辈来看看吧,50v10uf加速电容,后级整流管全换过,还是不行,空载一切正常,上机转一下就停。

网友A:
以前测7500的数值,待机、1脚:0V  2脚:4.65V  8脚:2.35V  11脚:2.34V  16脚:0.42V      空载启动  1脚:4.75V  2脚:4.65V  8脚:2.1V  11脚:2.09V  16脚:1.32V    以上是对比能正常工作的7500中不同的差异,楼主有测量推动管吗?没发上来的?光耦的1、2脚在待机和空载或带一光驱时的电压变化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测7500的数值,待机、1脚:0V  2脚:4.65V  8脚:2.35V  11脚:2.34V  16脚:0.42V      空载启动  1脚: ...

         这个电源7500b12脚的电压受339外围电路控制,好像是有一个开关三极管控制的,待机没有电压过来,只有测空载得了。8脚的推动管测得对地阻值是b1.99v,c4.00v e1.05v,bc -1.89,be0.42。11脚b1.97 c4.00v e1.05 bc-1.91 be 0.42

网友B:
     光耦 12脚 1.05 ,34脚0.42,带了个光驱测试电压为看到12v为 9v多到11v多跳动,最低9.6v最高11.6v。5v为3v多到4v多跳动最低3.7v最高4.9v。3.3v稳定3.36v。光耦稳定1.05v。

网友:
  11脚 和8脚的上拉电阻,和对地电阻,在路测试都只是相差200g左右,因为是贴片电阻就没焊下来测试了。上拉是272,是2.7k欧,接地是102,1000欧。8脚上拉电阻在线测是1089 11脚是859.对地8脚是775 11脚和5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 12脚 1.05 ,34脚0.42,带了个光驱测试电压为看到12v为 9v多到11v多跳动,最低9.6v最高11.6v。5v ...

推动对管没看出问题(一般看C极输出对等平衡就行,不过测过的推动管C极多是1.5-3V左右)看你测试的现象象是反馈不良,7500的3脚电压是稳定的还是跳动的!查一下12、5V的正负反馈电路(3.3V看起来象是正常,不知带载怎样?),光耦的1、2脚电压在空载和带载时应该有变化才对(这个电压变大光耦3、4才会越导通)。查一下光耦部分

网友:
可以试下7500的4脚短接地,如果问题如旧就要找推动电路和开关管电路。

网友:
           光耦不是控制5vsb的吗?5vsb正常,难道也会变化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个7500b好了。没想到真是7500b引起的。

网友:
有高手指点,维修起来多方便。

网友:
早就应该换换,那麻烦。

网友:
          真没想到现在7500b坏的还真多了,我今天也遇到个7500b导致12v电压20多v,5vsb才4v,后来电容,电感,光耦,tl431,还有取样电阻,二极管,都查遍,和代换完了,后来实在没辙,只能换7500b了,没想到一换好了,5vsb正常了,12v正常了,开机各路输出也正常了。看来以后电源后级有问题先换7500b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