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锋845GV带AGP的板子有点浪 费时间的修复, 没复位

楼主(2012-04-16):
此板没复位,一模CPU没热,二话不说就换了9241B和RT9607,换过仍然没复,郁闷,以前不知换过多少都OK了。哎,量一下电压CPU确实没有,难道换的IC是坏的?再量这一次内存场管没有输出,于直接换成3055,这下一量有2.67V的电压,上CPU,内存OK,此板修复,一些845老板工包的多吧,CPU没电压,不要急于换IC,一般多是内存管坏掉引起的。
cpu

网友:
兄弟,你估计还不懂时序吧?INTEL要先有桥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了才有CPU供电,你内存供电都没有测就直接杀CPU供电IC?
同意楼主:
5.0
潜入深蓝
同意楼主:

网友:
兄弟,台式机主板电压时序是先有内存电压,然后再有南,北桥电呀,最后才是CPU电压,(不管是INTEL,还是AMD,大半都是这样的)CPU没有热你就把VRM换了,内存电压你都不打一下,
荷尖上的蜻蜓
同意。一定要把各种电压的先后出现的顺序弄明白再下手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