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 型号:TFT19W80PS 雷击后。。。。。

楼主(2012-04-16):
AOC 916SW+ 型号:TFT19W80PS 雷击后。。。。。以下现像:

这样的,这台19寸AOC,是接硬盘机做监控用的,雷击前正常,没有一点问题。

雷击后,硬盘机坏了,拿去保修,好了。插上去才发现显示器也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能正常加电,可以按开关,控制显示器的开与关。但接上去硬盘机或电脑就是提示没有信号输入。信号线已换,拆下来,高压板5V输出正常,请问是不是,驱动板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硬盘机坏,显示器能开机,雷感应电那就是从信号线进显示器,驱动板是坏了。

网友:
感觉驱动板确实有问题了。楼主可以先查查看。提供更多的维修信息

网友:
上网买了个驱动板换了,OK